图中的挂钩是怎么焊接的?

楼主(2020-04-25):
(无正文)

网友:
确定不是热铆?

网友:
高频焊吗?

网友:
翻孔,焊接!

网友:
这肯定是二保焊或者是氩弧焊,二保焊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是不锈钢则很可能是氩弧焊。

网友(点评):
氩弧焊,二保焊的电流太大了

网友(点评):
我曾经用0.6mm的焊丝焊接1mm的薄板,效果很好,电流调小点就行了。

网友:
粗糙的东东,作个夹具,氩弧焊就可以

网友:
这个角焊缝很小,焊道高度也低,也很有可能是激光焊接。

网友:
看起来好象普通的焊接

网友:
有可能是碰焊

网友(2020-06-01):
要想既保质量又要美观漂亮采用氩弧焊较好。

网友:
坐等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