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钢冷墩与热锻有啥区别?

楼主(2020-04-25):
请教一下大家,45钢冷墩与热锻对产品的机械性能方面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当然有影响,金相组织都变了!

网友:
冷墩多小件直接成型
热锻大件多是毛坯要精加工
本质就是楼上说的。

网友:
冷燉的表面光洁度要好一些;热煅的材料组织比较致密,比较的重要零件常用热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影响,金相组织都变了!

热锻的性能会更优越吗?

网友B:
成型后,会有热处理调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型后,会有热处理调质吗?

根据等级,会有调质工序。不调质的话与冷墩或者机加工性能有区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