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工程图的不同图纸页显示同样重量

楼主(2020-04-25):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一个工程图中,不同的图纸页,显示同样的重量!!!
刚刚重新安装的Solidworks2019;
首页是整个模型,其他图纸页是“删除实体”,“压缩实体”;
可是显示的重量都是相同的!!!
而且删除第一个图纸页里面的实体的话,后面的图纸页就算有实体,重量也是空的。
到底咋回事啊!!

-----------------------------------------------------------------------------------------------------

问题解决了,下图红圈。。。

网友A:
做成不同配置试试看。不要压缩,把不同配置的实体或者特征删掉。先用一个简单零件试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成不同配置试试看。不要压缩,把不同配置的实体或者特征删掉。先用一个简单零件试验下。

一共三种配置,“默认”“删除实体”“压缩实体”;可是显示的都是整个实体的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