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一基准的位置度的应用请教

楼主(2020-04-25):
问题如下,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你这个光有D, 无法精确确定孔的位置。A, 和B的尺寸在测量时如何给定他们的方向?

网友B:
右侧孔相对于左侧孔的方向还是以左侧孔为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光有D, 无法精确确定孔的位置。A, 和B的尺寸在测量时如何给定他们的方向?

这个也是我想弄明白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右侧孔相对于左侧孔的方向还是以左侧孔为基准。

请教大侠,那理论尺寸的方向如何确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大侠,那理论尺寸的方向如何确定?

理论尺寸的方向也是从基准开始。

网友:
我是这么理解的,右侧孔的中心线基于左侧的中心线位置尺寸保证在0.2的圆柱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尺寸的方向也是从基准开始。

肯定是从基准开始,但是这个方向可以旋转啊。比如画一个以基准为圆心,两孔间距为半径的圆。那右侧孔的圆心在这个圆上的任意位置都能满足这个距离要求,只是方向发生了变化。

网友:
相当于A的公差是±0.1mm,B的公差也是±0.1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