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press插件问题求助

楼主(2020-04-25):
各位大神,小弟装了一个logopress插件,但是sw打开时老是提示failed to create self-pipe。重装了好几遍,换了两个版本的sw都不行,快被搞死了
求助各位大侠,有啥好方法解决吗?跪谢。

网友A:
logopress是个什么插件?做管道设计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ogopress是个什么插件?做管道设计的吗?

钣金或冲压件插件,可以展开一些在SW下很难展开的零件(涉及冲压变形那种),更多的拿来做连续冲料带排料及冲模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钣金或冲压件插件,可以展开一些在SW下很难展开的零件(涉及冲压变形那种),更多的拿来做连续冲料带排料 ...

哦,我孤陋寡闻了,钣金件以前还做,现在一点都不接触了,我已经落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