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轨道表面粗糙度取Ra多少合适?

楼主(2020-04-25):
请问轨道表面粗糙度取Ra多少合适?

网友:
用作什么的轨道?这个应该有标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25 23:07用作什么的轨道?这个应该有标准。
非标的轨道,用于承重车轮在其上行走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标的轨道,用于承重车轮在其上行走

参考铁轨或者轻轨的标准看看,这些都是承重钢轨。

网友:
查机械手册就可以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4-25 23:17
参考铁轨或者轻轨的标准看看,这些都是承重钢轨。

我也是这么想的,奈何轻轨标准上没写粗糙度。

楼主:
|水属性发表于 04-25 23:25查机械手册就可以了
请问机械手册上哪部分讲到了

网友(点评):
表面粗糙度应用值,没事多翻翻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钢轨那个随便,走几次就磨光了

网友:
如果速度60Km以下,觉得应标成用不去除材料获得的表面,Ra的最大允许值12.5。保持原热轧表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