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皮带输送机驱动辊筒测试平台设计

楼主(2020-04-25):
公司做物流设备的,准备做一款新的皮带输送机,使用一家新的供应商生成的驱动滚筒,需要对驱动滚筒进行测试,主要目的就是测试辊筒疲劳强度。我大致想了一个布置图,附件是俯视布置图。1. 首先张紧皮带,张紧力与公司现有产品皮带张紧力相同;2. 据公司现有产品所用减速电机扭矩,设定制动器扭矩。3. 选择合适电机(非减速电机,因为测试疲劳强度时速度低于1500转时,得出的值与速度关系不大,这时能快速测试完成更重要了);4.然后运行,模拟真实工作环境。根据时间计算循环次数(10^7次),然后看是否破坏。5. 若未破坏,可加大皮带张紧力。注:输送线运行时有时会反转,但是我观察计算结果来看,影响不大。
问题:
1.上面的布置图存在什么问题么?
2. 一般对于皮带输送机驱动辊筒都有哪些测试要求?
3. 国内是否有专门做这类辊筒疲劳强度测试的厂家?

布置图

布置图

网友:
请教一下:我没专门做过,不过这种不是一般都皮带坏掉吗,还是驱动辊筒有特殊的用能?

网友A:
俺也是没有见过,设想了个方案,注意施压的辊子在性能上要高于被测辊不然会测的不准。

楼主(2020-06-06):
引用 网友A:
俺也是没有见过,设想了个方案,注意施压的辊子在性能上要高于被测辊不然会测的不准。

这个应该不准确,因为压辊本身是有刚度的,比皮带带多了。如果使用simulation 分析软件分析,一个正方形钢块放在桌子上和一个同样面积大小计算后相等的均布力压在桌面上,对桌面本身造成的变形是不一样的,当然如果说对地面造成的影响就基本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还是用皮带来拉比较准确

楼主:
国内有皮带输送机滚筒试验平台的公司么么

楼主:
帖子发了好多天,有点沉了,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