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螺杆

楼主(2020-04-26):
求助下各位老哥们,螺杆是标准件吗?我查手册没有查到这个规格的螺杆,书上说是顶紧螺杆,求教这个东西怎么确定尺寸

网友A:
什么类型的螺杆?螺杆的螺纹可以从手册上查,但是螺杆的长度和大小需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网友B:
一般螺杆就是全螺纹丝杠,图片这种应该是非标件

网友C:
这个是自己加工的吧

网友D:
这是要另外加工的,有螺纹的型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类型的螺杆?螺杆的螺纹可以从手册上查,但是螺杆的长度和大小需要自己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螺杆就是全螺纹丝杠,图片这种应该是非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自己加工的吧

多谢告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要另外加工的,有螺纹的型号吗?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