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怎么衡量淬火油老化的指标?

楼主(2020-04-26):
对于淬火油的维护?还有衡量老化程度?小菜鸟一枚,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你自己卖油,你们家没有培训么?

网友:
GB/T 30823-2014 测定工业淬火油冷却性能的镍合金探头试验方法
没研究过,楼主找上面的标准看看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自己卖油,你们家没有培训么?

我不卖油,不属于销售人员,稍微学习一下而已

网友:
油品老化最典型的反应数据就是酸值了吧

网友:
淬火油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工件淬火后出油会有吸附带出量,即消耗,自然就需要添加。这个过程,相当于置换!
所以,有淬火油10年都不换油,只需添加即可。
但有的油品,本身质量不合格,比如为了迎合低价市场,选用劣质基础油,油品则容易老化。热处理过程中,工件脏,无前清洗、长期使用防渗涂料、淬火油温不合理、与油接触部件有铜以及油品脏污不及时过滤等等原因,也会使油品容易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