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窑密封问题

楼主(2020-04-26):
虚心请教,各位大神
      大型转窑,一般直径1m-2m内,两端做密封时,跳动度较大(最大处有快一公分的)其中一端还有筒体延长,有合适的填料做密封吗,要求耐温还比较高的,至少要在280度左右,或者是有别的密封形式考虑,鱼鳞片密封,迷宫密封都考虑过,不理想

网友A:
咨询下廊坊标马密封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咨询下廊坊标马密封材料有限公司提供

水泥窑的密封我看过,鱼鳞片参考意义不大,存在漏粉以及磨出金属粉的风险,化工行业还是最后不能用

网友:
等行家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