挤压丝锥底孔问题

楼主(2020-04-26):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M8×1.25的内孔螺纹用挤压丝锥攻丝我用7.3的钻头打底孔用丝锥攻完丝以后正常情况下内径应该是多少呢?是小于7.3还是大于7.3,小于7.3的话内径尺寸大概是多少呢?  材质是6061-T6   我现在量的是7.26-28左右  且通规通止规止, 请问这是否是正常的呢?  求教求教

网友:
有请楼下帮你回答下

网友:
挤压后内径应该是小于7.3了,挤压嘛,想都可以想出来,不过具体多少就忘记了,另外就是你的底孔尺寸需要查一下挤压丝锥底孔表,我记得M8是7.4的底孔。。。

网友:
内孔挤压后一定是孔径变小的,也就是说螺纹牙顶被挤起来了,螺纹通规和止规的是以螺纹中径为基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