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个圆角

楼主(2020-04-26):
如图这两个地方的两个圆角 如何做出?

网友:
R太大做不出来吧

网友:
要是没有特殊要求平滑过渡即可

楼主:
要求高,需要超声波探伤

网友A:
1、R太大了可能无法建模——建议修改圆角尺寸至合适数值范围内
2、圆角命令无法预测R100和R300的交接部分——先分割模型各自绘制圆角,再组合模型(但是结合位置会有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A:
1、R太大了可能无法建模——建议修改圆角尺寸至合适数值范围内
2、圆角命令无法预测R100和R300的交接部分 ...

谢谢,讲解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