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筒这样排布,有什么影响了呢?

楼主(2020-04-26):
各位大神,左边是22KW的离心抽风机,右边是4KW的离心抽风机,现在小风机没有效果,是不是由于管道排布错误,受到大风机的影响了呢??跪求大神解答

网友A:
没有效果的意思是流量达不到,还是入口负压不够?出口管路布置确实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效果的意思是流量达不到,还是入口负压不够?出口管路布置确实有问题。

抽风口没有风 ,达不到除尘效果!

网友B:
如上图:
母上大人教育过我:大人说话,小孩子别BB。

能长这么大,全靠这句话!

网友C:
把那22Kw的先关了,单独试下小的风机,就知道管道合理否

网友D:
估计是小风机风压太低。先看一下大风机风压多少,小风机风压多少,要是大风机风压大,小风机就会出风不利。另外配管最好是要夹角为锐角,这样有利于出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上图:
母上大人教育过我:大人说话,小孩子别B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那22Kw的先关了,单独试下小的风机,就知道管道合理否

正常这样的风筒该如何布局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小风机风压太低。先看一下大风机风压多少,小风机风压多少,要是大风机风压大,小风机就会出风不利。 ...

大风机风压比小风机风压大,这样的风筒正常该如何 排布了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正常这样的风筒该如何布局了呢?

现场情况千变万化。先把问题出在哪搞清。一般不该直角相接。

网友:
奇葩布局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现场情况千变万化。先把问题出在哪搞清。一般不该直角相接。

现场情况千变万化。先把问题出在哪搞清。一般不该直角相接,但也不是绝对不行。说不定就是小风机的电机接反了,或者中间有风门都没开等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这样的风筒该如何布局了呢?

三通的角度需要改改,大风机出口管道与小风机出口管道的夹角是锐角(成Y型汇总)。或者小风机的出口管道接到大风机入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风机风压比小风机风压大,这样的风筒正常该如何 排布了呢??

怎么排布都不行,大风机风压必须比小风机风压小,这样小风机才能把空气压进去

网友A:
除尘风机应该是直接排空的吧,小风机管路应该切进主管路,而不是直角接进去。另外离心机出口管路方向应该顺着气流方向,你这么布置,就算能用,效率也会降低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场情况千变万化。先把问题出在哪搞清。一般不该直角相接,但也不是绝对不行。说不定就是小风机的电机接 ...

这些现场问题基本可以排除掉

网友(点评):
那就先只开小风机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尘风机应该是直接排空的吧,小风机管路应该切进主管路,而不是直角接进去。另外离心机出口管路方向应该顺 ...

效果确实是很差

网友(2020-07-03):
风机风压参数发一下

网友(2020-08-03):
大风机出风压力估计远大于小风机的出风压力了
这么一个简单的流道设计,用流体分析软件一仿真就知道排布问题了~

网友:
Thanks for your shar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