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6工程图图框与图纸不能同时改变

楼主(2020-04-26):
大家好,我在用solidworks2016设计时,调入的工程图图纸(带图框)大小不合适,变更图纸大小后,工程图图框与不能与图纸同时改变,请教怎么才能调整或设置图框参数,使图框与图纸一起变化,谢谢。

网友:
没太理解,你说的是变化图纸比例的时候,图框不跟着一起增大吗

网友:
不理解,最好是截图说明。图纸和图框本来就不要同时变啊,同时变那就调整不了。

网友:
调整视图比例就行,图框不要动,那是模板里设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