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集成块,想用一下大佬们怎么用solidworks画?谢谢了

楼主(2020-04-26):
刚开始学集成块,想用一下大佬们怎么用solidworks画?谢谢了

网友A:
把集成块设成透明状态,再画里面的流到,能看到流道是否穿透和干涉。

网友B:
你可以先研究一下“高级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集成块设成透明状态,再画里面的流到,能看到流道是否穿透和干涉。

好的,谢谢大佬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研究一下“高级孔”。

好的,我试试,谢谢大佬

网友:
发个草稿图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