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佬合金材料问题

楼主(2020-04-26):
各位大佬帮忙看下下图材质分析中比较类似的国内材料的牌号是什么?材料的小白

网友A:
00Ni18Co9Mo5TiAl         看成分应该是这个,

网友:
材料这种事情吧,如果想要治标:
那就翻手册、标准、特种合金的样本……对照成份,找最接近那个。

如果想要治本:
做个表格,把上述资料中的数据都录进去,再有新材料要查,设置阈值,直接检索就好了,要是懂公式或者编程的,可以直接来个半自动的小程序,原本一整天的工作,现在3分钟解决。

——————
35之后,精力不够、体力不行,得开始用「技术」解决一些事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0Ni18Co9Mo5TiAl         看成分应该是这个,

我查了下,应该是的,18Ni马氏体钢材,跟我们零件的使用性能要求也相匹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