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ventor 2020打开stp格式,零件名称出现乱码.

楼主(2020-04-26):
最近升级到Inventor 2020版,当打开stp文件时,零件名称中的汉字显示乱码,而采用Inventor 2017版打开则正常,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谢谢!

网友A:
抱歉,我没敢用2020版本,所以不能回答。
但是我很感兴趣:是什么使你决定使用2020版本呢?

网友:
Inventor软件是什么软件啊

楼主:
陈老师好,为了学习一下Inventor Nastran;低版本的找不到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陈老师好,为了学习一下Inventor Nastran;低版本的找不到呀。

原来这样,找不到的话就只能忍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没敢用2020版本,所以不能回答。
但是我很感兴趣:是什么使你决定使用2020版本呢?

陈老师,您好!学INVENTOR就是看的您的教材,从机械设计角度出发讲软件的使用,让我这个刚刚在车间锻炼了一年的设计新人非常受益,后续跳到现在的企业,这个冷门的软件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至今已经整整10年,我要感谢这个软件,更要感谢陈老师您,谢谢!

网友:
是不是“字体”相关的内容安装有问题?

楼主:
问题补充:发现打开Inventor自身软件(包括老版本)导出的stp格式显示正常,但打开Solidworks软件导出的stp格式乱码。

楼主:
问题总结:solidworks2020和Inventor2020软件打开各自导出的stp格式文件均正常,但打开非自身软件导出的stp文件时均出现零件中文名称无法正常显示的问题。
解决方案:1.如果使用的是solidworks2020版本软件,需要先安装Inventor 2020.3更新包,由solidworks打开stp文件并保存为solidworks格式,然后通过Inventor软件直接打开solidworks格式的文件即可。2.采用Inventor2017版打开stp文件保存为Inventor格式,然后由Inventor2020软件打开。

网友(2020-10-26):
引用 楼主:
问题总结:solidworks2020和Inventor2020软件打开各自导出的stp格式文件均正常,但打开非自身软件导出的stp ...

我更新了还是不行,打开2020SW提升版本过高。根据官网上面的把STEP用笔记本打开改成UTF-8编码也不行。实在没办法了先用UG打开STEP,再保存成STEP,最后用inventor打开就可以了。我估计是SW2020的问题,我已经改回SW2016了,2016的没问题。

网友(2020-12-16):
引用 网友B:
陈老师,您好!学INVENTOR就是看的您的教材,从机械设计角度出发讲软件的使用,让我这个刚刚在车间锻炼了 ...

陈老有很多本说,请问看的哪一本?推荐一下。。

网友C(2021-03-23):
引用 网友A:
原来这样,找不到的话就只能忍着了...

软件INVENTOR2019用了半年左右,我的电脑INVENTOR019显示许可证到期了,删除重装,怎么也装不进去了。系统重做,重新分区都装不上,没办法了才装了2020,打开SW转换有STEP方件乱码。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INVENTOR2019用了半年左右,我的电脑INVENTOR019显示许可证到期了,删除重装,怎么也装不进去了。系 ...

我也是重新分区了,也装不上以前的版本。没有选择了,才装2020,装了2020之后出现乱码, 不知怎么办。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软件INVENTOR2019用了半年左右,我的电脑INVENTOR019显示许可证到期了,删除重装,怎么也装不进去了。系 ...

我和您是一模一样的问题。软件INVENTOR2019用了半年左右,我的电脑INVENTOR019显示许可证到期了,删除重装,怎么也装不进去了。系统重装也不行,重新分区也装不进。没办法了才装了2020,出现乱码

网友(2022-10-20):
之前有转换X_T又不会乱码

网友(2023-03-22):
in开sw的是会乱码,打开UG不会,pore的好像也是正常,我的理解应该是软件调用字体不在同一个位置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