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装配体的装配图怎么画?

楼主(2020-04-26):
请问各位前辈,如果总装配体里面有很多小的装配体,画装配图的时候要把小装配体每个零件表示出来吗?还是说小装配体单独画装配图,总装配体简单画一下就可以呢?举个例子,要画机器人手的装配图,每个手指都是小的装配体,画机器人手的装配图的时候要把手指装配体的每个零件剖视出来吗?

网友:
最好都画出来,装配图就是为了体现零部件的位置关系和装配关系,细节都画出来,才能发现问题。装配图画不好,零件图出来也是个废图。

网友(点评):
严重反对,总装图就体现各部装配关系,部装配再标注细节,如果都要你这样整,一锅粥了,所有都堆在总装图还要部装配干嘛?而且,复杂的设备你一个总装图不可能表达清楚

网友(点评):
可能我表达的有问题。装配图中必须要体现的细节还是要画的。不是所有的细节全部要画出来。

网友:
太小就算了吧,否则全是线。看不出来了。

网友:
多搞几个部装图

网友:
要表示清楚,机械手指可以局部视图放大,需要剖开才能表示清楚的要剖

网友:
装配图分为总装图和部装图两部分,对于特别小或者特别多的零部件,可以总装图内只标示部装图,使用部装图进一步表示各个零件

网友:
复杂的就是要一级一级来啊,小装配体要出,大装配图里再标出小装配体的位置。
你实际装配也是这个顺序,装完小的再往大的里怼。

网友:
总装配图+子装配图装配图只要能让人看明白各零件的安装位置,没有必要画出每个零件的详细形状

网友:
找个进口机器人的产品维修手册看看,该出什么图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
是你说的这么回事。

网友:
有组件装配图  然后组件组成总装配图  一级一级向上  否则只有一张总装图 简单的还好  复杂的 估计装配工都看不明白  更难清楚的表达装配关系

网友:
总装-->多级子部装-->零件图,尽量按实际装配顺序来

网友(点评):
正解,看到2楼瞎说,服了

网友:
可以争解啊

网友:
最好都画出来

uv固化机

网友:
总装图中,把子装配体是作为一个零件,只需要表达子装配体在总装图中与其他子装配体或零件的连接结构,既然视为零件就分配给相应零件号和图号,这样读图时按零件号找到图号,按图号找到子装配体图纸,那么子装配体图纸应该详细表明子装配体内部结构,子装配体下的零件再按相应编号规则给出子子装配体和零件的零件号和图号,只要保证图号的唯一性,就错不了

网友:
既然是装配体,那就有总装配体和装配部件,总装配体只有一个,在总装配体里面可以分为:A、B、C、D、E、F... 等英语字母。
去除易混淆的O、P等字母,其余字母都是可以使用的。

网友:
不需要,画个外形就可以,通过序号,找出单独的装配图

网友:
装配图就是表现产品各单元之间的相互关系。也就是所谓的接口关系。部件图表现各零件之间接口关系。总装图表现各零部件之间接口关系,若外型上无法表现,则需要剖切。若需要在总装图上将细小部件接口关系完全表现出来,建议用专用的产品表现软件,不然你的绘图软件占用的资源可能比较多。基于保密原则,一般不可能在一张图上展示所有细节

网友:
先把部装规划好,就全部零件都很清晰了,你的疑问也就没有了

网友:
装配图应该与实际装配步骤对应,如果是以组件的形式先装配起来再总装的,就应该有各自的装配图。举个例子,一辆车的装配图上不可能体现发动机气缸和活塞的装配尺寸,因为这个应该在发动机总成装配图上体现(或者更下层的装配图上)。每张装配图体现的这一步要保证的关键及指标和接收准测,不应该全都混在一起

网友:
部装图如何选取轮廓拼装成总装图呢?我的总装图里有些设计特别小,总体设备又特别大,没法看清这些线条。求问有什么资料能够参照下吗?

网友:
过于复杂,只需要表达清各个分装配体之前的装配关系,位置关系,轮廓可以表达清楚些,以供识图。

网友:
整套图纸是看总图,总图再分部件图,部件图再分零件图,总图里可以不需要把所有零件画出来,因为那样会把总图弄的很卡,但是部件图的安装部分必须画出来,还有部件图与部件图相关工作的地方也要画出来,以便观察。所有零件图纸在部件图里显示,而且不论总图还是部件图,建议都要画三视图,我遇到过好多工程师偷懒,就画一个视图,给最后的装配带来麻烦。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20-06-01):
一般总装图能说明每个部件的装配位置和装配要求就可以了,细节都是一级一级往下分的,下面还有部件图,部件下面还有组件图,最底层是零件图,看图也是一级一级看的

网友:
老师哭晕在厕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