氩弧焊如何避免焊接件氧化?

楼主(2020-04-27):
用氩弧焊焊接无氧铜(有点大),钼,等零件总是氧化,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避免氧化,或者氧化了怎么处理?

楼主:
中间的钼材料全部氧化,只用氩弧焊焊接,没有另外通保护气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间的钼材料全部氧化,只用氩弧焊焊接,没有另外通保护气体。

氩弧焊必须通保护气的
焊接铜要点:
1、需要预热,根据焊件厚度,预热550~650
2、采用焊剂301(主要成分硼砂和硼酸),及时清理掉氧化铜,生成保护性焊渣
3、正接法(正极工件,负极焊枪)
4、氩气纯度99%以上,流量10~20(根据板厚)

楼主:
焊接小的无氧铜焊件时,氧化就不严重,无氧铜大焊件时,由于无氧铜散热快,要熔化无氧铜就必须开大电流,温度高,就更容易氧化

网友:
放氩气舱里焊

网友:
好奇,lz图中是个啥东东?

楼主:
|大白小白发表于 04-27 23:29好奇,lz图中是个啥东东?
磁控管,可以百度

楼主:
这个氩气舱是要订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磁控管,可以百度

不明觉厉!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