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球面展开相关问题

楼主(2020-04-27):
因生产需要把图上黑色厚13mm泡沫包在蓝色的零件上,必须要完全贴平,不能有较大的缝隙。目前车间的做法是把泡沫一端剪成锯齿状,然后粘上去。但是对剪的形状的尺寸和方法不了解,贴完后总是修修补补的,浪费较多的时间还做的不好。

有没有大神了解这方面的,求教。

网友:
定制成型怎么样

网友:
球罐封头大概1500直径以内都是一次成型,大直径的都是扇形板焊接的,外面做保温层的话就剪成扇形的一点一点贴就行。

网友:
这在数学上就是不可展开的曲面,你就得一点点的贴上去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留个邮箱发你一份管道/筒体类保温的资料,全英文的,但看图片应该也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方便的话留个邮箱发你一份管道/筒体类保温的资料,全英文的,但看图片应该也知道

好的,谢谢你了
邮箱:1004975364@qq.com

网友(点评):
发给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