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应力分析

楼主(2020-04-27):
每个应力分析的颜色和数字与零部件的颜色相对应的代表的是什么

网友:
直白的讲就是红色代表危险,蓝色代表安全,从这图看你这杆件没啥问题

网友(点评):
这个有点误导人哦

网友(点评):
这算是傻瓜式理解了,说太多怕楼主不明白。关键还是让楼主多看视频教程或者材料。

网友:
每个应力分析的颜色

颜色什么时候论个了。大哥,翻翻软件教程,或者帮助文件也行,你这语言组织能力让人感觉你初中文化水平

网友A:
想分析先把大学课本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拿过来再仔细研究研究,没有理论支撑的分析纯粹是耍流氓,结果你自己都不信你想拿数据让谁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想分析先把大学课本材料力学和理论力学拿过来再仔细研究研究,没有理论支撑的分析纯粹是耍流氓,结果你自己 ...

确实是这样,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是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谈不来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是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谈不来分析。

但不是精密的,都是这么直白的做了......

网友:
只是用来区分不同应力部位。

网友:
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应力值。具体有没有超出要求,需要再对比材料的机械性能。

网友:
红色往往就表示位移最大值或应力最大值。

网友:
重新拿起课本学习

网友:
你这个受力状态,不能用静应力分析。当然,静应力也可以分析。
但是也要进行屈曲分析,因为有可能会因压杆稳定性不够先失稳。如果稳定性够,没问题。然后再计算静应力。一般情况下受压都是足够的。
另外根据经验,我一般将能够使用的标准规定为最大应力是屈服状态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个里面考虑了一定的疲劳因素。因为一般情况下,无限寿命疲劳应力值约是屈服强度的十分之一左右。
这些书本上可能没有,有大侠有不同的见解,欢迎讨论。
当然,看这个应力图,不能纠结与局部应力,比如尖角点,他不真实。根据材料力学,受压状态的应力,大部分是均匀的。所以这个图棕色比较有代表性。

网友:
学习吧兄弟     得哟理论啊

网友:
应力云图,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应力水平,右边的标尺给出了颜色与应力值的对应关系,方便你看出零件上各部位的受力情况

网友:
方便你看清楚而已。不代表危险或安全。但是颜色越红,就是变化越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这样,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是基础,没有这些基础,谈不来分析。

见鬼了,你这头像咋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