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圆筒的扭矩

楼主(2020-04-27):
有一个项目,目前已知条件:直径400左右的圆筒,旋转部件重量约35KG,转速100/s。启动时间不要求。
现在,我准备的前期设计:确定圆筒扭矩------电机选型功率。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还需要哪些条件?计算方面的资料求提供。

网友:
机械原理课程

网友:
转速100/s?

网友:
属于转动计算公里。
如果启动时间不做 就是把加速时间放长点。首先要计算一下启动惯量,再计算最大启动扭矩。

网友:
理论力学教材上有圆柱体转动惯量的计算过程。1/2*m*r^2

网友:
电机的“扭矩”,单位是 N·m(牛米)
计算公式是 T=9550 * P / n 。
P是电机的额定(输出)功率单位是千瓦(KW)
分母是额定转速n 单位是转每分 (r/min)

网友:
了解一下扭矩和角加速度以及转动惯量的关系,根据扭矩和转速确定电机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