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材截面如何添加到标准库?

楼主(2020-04-27):
请问各位大神;
    型材截面如何添加到标准库?

网友:
自己草图画一个另存就好了

网友:
一个简单的办法吧,打开系统自动的截面图,修改,右键导入到库

网友A:
自己稍微百度下  注意点  画出草图(草图需要有几个点点 找出轮廓)   保存的时候请点击草图保存必须的  格式要对   目录要对
目录好像分为二级目录  一级型号 二级尺寸
剩下自己去百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稍微百度下  注意点  画出草图(草图需要有几个点点 找出轮廓)   保存的时候请点击草图保存必须的  格 ...

草图的那几个点点是怎么回事?好像没有那个点另存也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草图的那几个点点是怎么回事?好像没有那个点另存也不好使

草图的点点就是上面选择的直线啥来的 这个要看你怎么定义  找出轮廓要用 我已经说得很清楚 再不熟悉 去百度
如果你用过焊件功能就知道了 下面有个找出轮廓  是选择点来的  那么这个点是怎么来的   就是截面草图(上面的操作)外加几个点点(点是草图选择工具栏上面 类似直线那些)   不要做伸手党
其实我也不怎么用 只是比较有印象而已

网友:
可以把截面造型成数模格式的文件,再保存到资源栏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