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锅里的温度是怎么测的?

楼主(2020-04-27):
高压锅发明了有100年吧?当初是怎么测出里面温度的呢?
不要说电子的,那会肯定没电子。

网友:
出自:
《教学仪器与实验:中学版》
标题:《测高压锅内水的沸点》
作者:帅经椿
收稿日期:2003-07-24

网友:
看了楼主的蠢问题和楼上的妙答,一股智商优越感油然而升

网友(点评):
楼主来给你点赞了!!!!

网友:
测下锅盖的温度也差不多了

网友A:
其实真正的高压锅是不需要测温度的,只需要测量压力就知道温度了

网友:
测压差是个好办法,直接测是测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真正的高压锅是不需要测温度的,只需要测量压力就知道温度了

高中物理应该有讲到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真正的高压锅是不需要测温度的,只需要测量压力就知道温度了

你这是回避问题。请问压力和温度的关系又怎么测出来的呢?

网友(点评):
老式高压锅不需要测量压力和温度。不同的大气压下,水沸腾的温度就不同,只需要加不同的泄压阀,锅里的最高温度就控制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