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载重通用电动伺服旋转平台设计

楼主(2020-04-27):
  新人求助,小弟不才,愁于毕业设计,特此发帖求助。
  课设题目 电动伺服旋转平台设计, 技术要求比较简单:载重10t  转台直径2.5m 旋转角度 -180°~+180°  定位精度0.2°  无其他要求。
  目前的思路是,采用交流伺服电机 连接蜗轮蜗杆减速机 的方式传动。
  目前遇到的问题有:
  1、转台台面的材料与厚度,不知道多厚的台面可以负载10t的重量。
  2、中心旋转轴应该如何设计 以及轴承的选择与安装问题。
  3、是否需要辅助的支撑轮与导轨设计。
  问题很基础,让大家见笑了,希望各位大侠可以多多指点,小弟在此谢过大家。

补充内容 (2020-4-30 12:33):
大家可以顺便说一下这种转台的设计计算流程嘛,就是应该先选哪个部分的机器型号,还是先计算什么部分的数据。谢谢大家了

网友A:
这类可以参考的机械设备很多,给你一些信息:机床的转台、火车头的转台、汽车吊的转臂、塔吊的转臂等等,具体哪个合适需要你自己判断。最好自己先画一个方案图,这样大家好给你纠错。

网友B:
先查找文献,参考类似的论文,然后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里将会对有限元的知识考察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类可以参考的机械设备很多,给你一些信息:机床的转台、火车头的转台、汽车吊的转臂、塔吊的转臂等等,具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找文献,参考类似的论文,然后提出自己的想法
这里将会对有限元的知识考察的很多

好的,谢谢

网友:
楼主可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总结归纳转台的设计思路,

技术指标

承载能力: 15Kg ;

台面尺寸:Φ 320mm ;

倾角回转误差:? 10" ;

端面跳动: 0.015mm ;

转角范围:连续无限;

工作方式:位置、速率、摇摆;

台体重量:约 55Kg ;

网友:
2.5米,蜗轮蜗杆减速机,想要0.2度?用伺服就浪费了。用机械定位吧

网友:
把问题的简化模型先做出来,直径2.5米的转台,上面的重物可以简化成分布力还是集中力?用材料力学中的知识去解决。

这个需要用端面轴承了。

网友:
你要是选大一点的回转支撑的话,转台就不需要太厚,承载能力也可以满足要求。

网友C:
另外回转支撑有带内齿圈的,也有带外齿圈的,你可以考虑一下用齿轮传动替代一下蜗轮蜗杆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回转支撑有带内齿圈的,也有带外齿圈的,你可以考虑一下用齿轮传动替代一下蜗轮蜗杆传动。

谢谢兄弟,想请问一下有没有齿轮传动+回转支撑的相关文章和示意图什么的,或者指导一下在网上怎么搜索,最近查找资料没有什么渠道,经常看到很多广告。

楼主:
谢谢兄弟,这个图片清晰明了,很有帮助,在这里还想请教一下,这个中心轴直径的计算可以稍微简略的讲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想请问一下有没有齿轮传动+回转支撑的相关文章和示意图什么的,或者指导一下在网上怎么搜索, ...

回转支承的一种应用型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转支承的一种应用型式:

谢谢兄弟,你这个信息很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转支承的一种应用型式:

你这个可以

楼主:
想问一下大家,这个负载十吨,直径2.5m的这种大型转台,转速大概选多少呢?加速度呢?

网友(2021-07-13):
同问楼主 解决没有呀  和你很像 只是我的负载只有500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