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压痕刀的,切刀等刀型设计的资料

楼主(2020-04-27):
最近要做纸盒的压痕刀,有没有设计资料

网友A:
有让外协加工做过纸箱类压痕的刀板,几十块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让外协加工做过纸箱类压痕的刀板,几十块前搞定。

你这是怎么找的外协,有没有相应的联系方式

网友:
模切刀吧,

网友:
设计压痕刀的注意事项有:
  (1)压痕模槽宽度过大,使得压痕时纸板位置不固定。
  (2)压痕模厚度不足,槽型角度不规范,出现多余的圆角。
  (3)排刀、固刀紧度不合适,压痕钢线过紧,使得模切刀版底部不能与压板平面实现理想接触,压痕时出现扭动。
  (4)压痕钢线过松,压痕时产生左右串动。

网友:
这个刀是用软件设计好,展开,然后找刀具厂加工吗?比如一个圆形纸板的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