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专业大佬,关于集装箱吊具的问题?

楼主(2020-04-27):
单凭卷扬机或电动葫芦,如何外加控制实现自动定位重物吊点,然后吊装?①钢丝绳是柔性的,吊具整体移动进行粗定位时会晃动;
②控制四个扭锁移动进行精准定位,也会干扰吊具整体的晃动。

网友:
固定式吊具也称整体式吊具,它只能装卸一种规格的集装箱。它无专用动力装置,是通过钢丝绳的升降带动棘轮机构驱动旋锁转动,从而以钢丝绳机械运动的方式实现自动开闭锁销。这种吊具结构简单、重量轻,但使用不便,一般用于多用途门机和一般门机上。

网友:
使吊点和质心在同一条竖直线上,质心可以计算出来。

网友:
普通吊车吊绳吊着一个旋转机构,机构有电机驱动,然后分四根绳索到每个角。
四根绳索可以调节长短来保持水平(不能调节也可以)

最后加上地面指挥,和司机熟练的手法,共同配合,

或者加引导,或者地面可以做小车来手动移动然后撤走小车。

楼主:
存粹全自动,不靠人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存粹全自动,不靠人工呢

你用在哪里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