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装配体中如何添加材料

楼主(2020-04-27):
装配体里的零件怎么添加材质,然后算重量呢?  总不能一个一个添加吧,太慢了。。。。  有很多零件都是不锈钢  也有很多零件是铝合金,能否快速复制呢?

网友:
直接在装配体里选材料一样的,添加材料就可以一步添加多个零件了

网友:
你不添加材质,你的零件怎么就敢放到装配体中,你之前想什么来着

网友A:
当右击材质的时候,出现“编辑材料”,进入材质选择的对话框,但是大多数不是我们想要的材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右击材质的时候,出现“编辑材料”,进入材质选择的对话框,但是大多数不是我们想要的材质。

材料属性可以手动增加。

网友:
首先你要把在你的材料库里面收藏各种材料,然后在装配体中选中多个零件,右击,点在材料这里,选择某一种材料。

网友(2020-10-01):
|晓昀发表于 04-27 22:03
材料属性可以手动增加。

把常用的添加到收藏,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