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机械加工中蹦刀是什么现象啊

楼主(2020-04-27):
如题,想问一下蹦刀是什么现象,产生的原因有哪些呢,不是刀刃崩坏那个崩刀,谢谢。

网友A:
力量大了或角度不对,崩了呗,算意外,但也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量大了或角度不对,崩了呗,算意外,但也常见

那个不是崩刃吗,蹦刀和崩刀是一个意思吗?单纯疑问,没别的意思

网友:
崩刀的因素有很多方面:刀片材质所对应的加工材料,都要选择对主轴转速,切削直径30 ,45#钢为例转速400--600切削速度为每转0.6--0.8mm ,直径越大,转速越慢,不锈钢要比45#钢转速要低 ,还有装刀的时候注意刀尖高度和工件中心齐平或高于中心0-0.5mm。

网友B:
崩刀就是出现振刀纹的意思,加工的时候会有尖锐的声音

网友C:
你说的是刀具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刀具震动?

有可能?我也不是太清楚,找文献的时候看见说了这样,不太了解所以来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崩刀就是出现振刀纹的意思,加工的时候会有尖锐的声音

出现那种振刀纹是因为刀具跳动吗

网友:
听说共振  这个不懂
出现刀纹 也可能是零件太薄 固定不足
其他可能不说了  我没看过什么文献 只会瞎说就不好了

网友:
不专业...感觉就是各种刚性不足造成的,比如刀杆长

楼主:
引用 楼主:
出现那种振刀纹是因为刀具跳动吗

我也好奇,难道就是加工时出现的那种一圈一圈的那种现象吗,一点也不光滑

网友(2020-09-18):
4楼挺全了

网友:
1.刚性不足
2.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