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板切割问题

楼主(2020-04-28):
请教,花纹铝板一般能不能用激光割? 是不是和铝板一样会伤激光头?

网友:
为什么不能,贵而已

网友:
   水割   多好。

网友:
玻璃都可以,花纹铝板没道理不可以吧?

网友:
可以割,最好不要太厚。

网友:
有专门配的切割铝的激光镜头 铝容易反光 弄坏镜头 所以价格高点

网友(2021-03-01):
可以切割  一般用剪板机剪切就可以了

网友(2021-04-27):
有专切割铝材质的激光

网友:
可以切,按厚的地方调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