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种端子的加工方式

楼主(2020-04-28):
https://exhibitors.electronica.de/download/1121_11_5_2064_5_1_800/2064_te_te-wp-mate-ax-04-2018-en-final.pdf
请问有人知道这种端子用的是什么加工方法吗?后面接有料带,看起来是钣金件,但是前端的阶梯形圆柱体,台阶处是直角,折弯应该做不出这么小的折弯半径?如果用冲压的话,在圆筒内侧的作为卡扣的小突起好像也做不了?

网友A:
LZ以前做过端子么?了解其工艺么

网友B:
这种类似的安费诺家有做过,国产的应该也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以前做过端子么?了解其工艺么

没有做过,最近才刚开始接触,而且见到的方形的折弯做出来的端子比较多,所以想知道这种圆形的是怎么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类似的安费诺家有做过,国产的应该也有。

谢谢,请问你知道这种端子是用什么方法加工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你知道这种端子是用什么方法加工出来的吗?

冲压件,连续模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