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中带方框的尺寸代表什么含义?

楼主(2020-04-28):
理解1:带方框的都是表示形位公差的标注,但是线型尺寸用带方框又是什么意思呢,标注了尺寸却又没有标注相应形位公差值;

理解2:我们都知道,带括号的尺寸是参考尺寸,所以也有人理解带方框的尺寸也是同一个意思,就是仅仅作为参考使用,方便加工时可以直接获取尺寸,无需额外计算;

理解3:也有人说带方框的尺寸是理论正确尺寸,而且是必须要保证的重要尺寸,带方框表示尺寸是要保证的,但具体精度由机床保证不作明确注释。

到底应该怎么理解正确呢?

上述理解1是没有依据的,因为形位公差没有这样的标注方式,不可能将尺寸值框起来表示形位公差,况且也没有标注形位公差的值;

理解2有参考意义,在机械制图的标准上确实有类似用括号括起来进行参考的标注形式,但是用方框框起来表示参考尺寸的方式却不严谨,应该是个别设计人员个人习惯用采用方框框起来表示参考尺寸;

理解3更是无法说得通,因为如果是必须保证的重要尺寸,应该标注相应的公差,由公差来约束保证尺寸准确性;

结论:实际上这种括起来的参考尺寸,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只能是当这个尺寸可以由其他相关尺寸得知,但是为了更直观,所以用参考尺寸标示上。但是标示上之后,成了机械制图中的封闭尺寸了,是不正确的标示方法,所以加上括号表示仅作参考之用,以其他作尺寸作为加工或检测基准。

但是如果不符合封闭尺寸的定义,就需要跟设计人员沟通下他的真实意图了,或者你看看图纸注解有没有特别说明。

网友:
有些工程师会在重要尺寸上加方框,表示这些尺寸必须满足。

网友:
这个叫理论尺寸,也就是说必须要达到的理想尺寸,最起码要达到js5

网友:
只打方框,不标位置度公差的图纸,都是耍流氓!!!

网友:
方框里的尺寸表示理想尺寸、理论尺寸、配做尺寸
对于理想尺寸,它的公差由与它相关的形位公差决定。例如距离尺寸用方框尺寸标注,其公差要求通过相应位置度、垂直度等要求控制。
对于理论尺寸,它自身无公差要求,即所谓的完全准确。例如,标注锥园端面距离要求时,会标注该端面至某一直径的距离要求,此时这某一直径会用方框尺寸标注,表示端面至某一理想直径处的距离要求。
对于配做尺寸,用于有特殊装配要求一些位置,其公差通过装配要求及与其对应的另一配合尺寸决定。例如对于一些间隙要求较高的轴孔配合,可标注孔公差要求及配合间隙要求,而轴尺寸标方框尺寸,实际加工时,根据孔的实际尺寸和配合间隙要求,配做轴

网友:
带方框的尺寸表示理想尺寸,带括号的表示参考尺寸,带公差的尺寸表示要检验的重要尺寸;

网友:
理论正确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