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CAD软件把dwg文件转换成可以显示线宽的pdf文件?

楼主(2020-04-28):
附图是我在AutoCAD中画出的原图,现在想得用CAD软件中的打印程序、把该图形转换为pdf格式的文件,要求转换成pdf文件后,所有线型都显示成黑色并且按线的宽度显示(如图中白色的线,在转成pdf图时显示成黑色的、线的宽度是2mm;其它的线也显示为黑色,只是线的宽度为1mm),请高手指点、给出具体的设置方法和步骤。

网友A:
打印样式表选mono那个,默认的就是按对象线型线宽打印

网友B:
你会用百度吗?能百度的为什么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会用百度吗?能百度的为什么不用?

进行了设置,但是实际转出来并没有显示出线宽。

补充内容 (2020-4-29 09:40):
不给出指导的指责,最好不要发给别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印样式表选mono那个,默认的就是按对象线型线宽打印

谢谢。刚才在图层里面把各图层默认的线宽改了、再到打印里面进行转换,效果可以了。本人也曾在百度里面搜了两天,看到很多,但都不是很具体、况且百度出来的结果,有时候也不太好评论。

网友(2020-06-10):
打印样式表选mon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