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设计寻求帮助

楼主(2020-04-28):
机械设计的毕业设计 包括导轨的设计 平面机构的转动结构设计 减速电机的选择 有会的大佬联系一下 有偿求助 人快傻了 被骂惨了
有意向的联系企鹅100359711

网友A:
你读书到底学了啥,以后出来准备干啥,该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读书到底学了啥,以后出来准备干啥,该骂。

我材料的 铸锻焊方向 毕设搞个机械设计 我也很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材料的 铸锻焊方向 毕设搞个机械设计 我也很懵

网友:
没事,提前上一课吧。我在一个施工的钢构厂扯线画图,连收尾款都要去干呢,没收回来,个个说你办事不行,领导一样刁你。

网友B:
一些基础的计算分析,建议自己先做,能做到哪做到哪,要自己有不懂的地方才知道哪里问,不然别人给你做了你啥也不是,一点经验都没,以后出来工作还是啥都不会

网友C:
把问题发上来,怎么学材料专业做机械设计的题目呀?没有专业基础,不找累受?影响毕业成绩。

网友:
把学哥学姐的设计论文多看看,机械设计手册翻翻,基本都有现成的计算过程和步骤
产品样本上也能找到比较选型介绍
关键还有同学也可以互相交流,没必要毕业设计还要在论坛问的

网友D:
582套的机械设计   要的话私聊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些基础的计算分析,建议自己先做,能做到哪做到哪,要自己有不懂的地方才知道哪里问,不然别人给你做了你 ...

大致结构已经自己绘制完建模了 主要是要选择减速电机 就不是很知道该怎么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问题发上来,怎么学材料专业做机械设计的题目呀?没有专业基础,不找累受?影响毕业成绩。

是老师直接给的题目 根本没有选题的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问题发上来,怎么学材料专业做机械设计的题目呀?没有专业基础,不找累受?影响毕业成绩。

就是一个电机驱动的旋转机构 已知转速 转动部分的质量用sw可以评估出来 然后选电机直接用重力对轴的轴承的摩擦力形成的力矩和转速进行电机选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2套的机械设计   要的话私聊我

我好像没有私聊的权限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电机驱动的旋转机构 已知转速 转动部分的质量用sw可以评估出来 然后选电机直接用重力对轴的轴承 ...

不对。从后端负载往前推算,简单一点的办法是,把最后端的功率计算出来,再把中间传动链上效率列出来,然后电机计算功率等于后端负载的功率除以传动链的总机械效率,最后选择电机功率用电机计算功率乘以一个裕量系数,根据这个值去往电机功率上靠,选择一档。这个的前提是,从负载到电机端的转速也要计算出来,电机选型同时要考虑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从后端负载往前推算,简单一点的办法是,把最后端的功率计算出来,再把中间传动链上效率列出来,然 ...

这个没有传动链 直接就是电机输出轴和设备驱动轴连接 然后驱动轴用键和设备连接驱动设备转动   是不是直接用重力形成的摩擦力乘以最远距离得出的力矩和输出转速这两个参数就能选定电机型号和规格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