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单元无法设置无穿透以及各简化结果

楼主(2020-04-28):
做了一个小实验,一大铁块放在焊接架子上,看一下应力和位移,做了几组对照试验,结果如下:

几点总结:
1、当用焊接画这个框架的时候,进入sim里面会自动识别为梁单元,但是梁单元是不支持无穿透设置的,不管是零部件接触还是接触面组,即使你接触面组用自动查找成功了,运行的时候也会提示无法处理。所以有无穿透接触时,应当将梁单元改为实体单元;
2、以前只知道力的三要素:大小、方向、作用点,但是在sim里面设置的时候就是一头雾水,尤其是作用点的选择。简单的还好,稍微复杂一点的,作用点很难选择。今天就做了几组对比,将这个铁块简化成均布载荷/均布质量/力来和完整版的结果比较。简化后结果和简化前的结果误差其实还是比较小的,虽然应力有约10%的误差,但是在网格细化后应该会进一步缩小的。我之前听到一个比较权威(业内人士)的说法,简化后的结果比简化前结果有5——10倍误差,难道是我做的太简单了么?
3、在做简化前,你需要将铁块与焊接件接触的地方用分割线独立出来,因为这个就是作用点,还要找准铁块的重心,才能正确处理简化。不能找到重心,就将力施加在两根整横梁上,否则应力和位移结果分别和完整版误差有20%和26%。可以尝试一下。
我不是专业做有限元的,只是喜欢就尝试一下,所以有不足之处欢迎指正。

楼主:
第二幅应力图右上角显示的是位移,选取比较结果错了,更正如下:

网友A:
不错,支持探索精神,建议把设置分享一下,这样别人也可照做一下,方便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支持探索精神,建议把设置分享一下,这样别人也可照做一下,方便对比

感谢你的建议,由于模型已删,下次做试验发帖一定把模型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