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自行车轴螺纹13/8'*24TPI是什么牙

楼主(2020-04-28):
求助:一个客户给了图纸,其中的螺纹是13/8'*24TPI,看不懂,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就是1又3/8英制螺纹啊

网友:
大概是牙大径1 3/8英寸(34.925),牙距是每英寸24牙,55°牙型
欧美似乎经常这种标法,但是具体的最好还是要对方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1又3/8英制螺纹啊

谢谢大神指导,后面的TPI是啥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指导,后面的TPI是啥意思?

每英寸牙数Teeth per inch的缩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英寸牙数Teeth per inch的缩写

受教了,感谢!

网友:
大径、牙数没有异议,建议你问一下客户牙型角,55°还是60°

网友:
英制螺纹都是55度的牙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