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有能加工0.04mm的微孔厂家么

楼主(2020-04-28):
各位大神,有人知道那个供应商可以加工0.04mm的微孔么
来料加工,有量。尺寸是直径20mm,厚度1.8mm,材料ABS塑料,要求中心打孔0.04mm±0.005

网友:
半根头发粗,干啥啊这是,

网友(点评):
一根头发丝我测量的是:0.16mm,哈哈

网友(点评):
你确定是0.16mm,卡尺没问题?我的头发不算细的,也只有0.08mm啊。

网友A:
你找下看看MEMS这种技术能加工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找下看看MEMS这种技术能加工不?

他的材料塑料,好像够呛,这种东西可能要像喷绒布那样直接注塑出来,后面单独钻孔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B:
加工深度是多少,我这边有0.04mm的钻头上偏差0.005下偏差0,可以加工塑料

网友(点评):
0.04mm钻头?晒个图,咱长长见识。

网友(点评):
好牛逼啊,发出长下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深度是多少,我这边有0.04mm的钻头上偏差0.005下偏差0,可以加工塑料

加工深度1.8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深度是多少,我这边有0.04mm的钻头上偏差0.005下偏差0,可以加工塑料

能搞的话,可以打个样

网友:
这个大小适合激光,但你这材料又是塑料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搞的话,可以打个样

搞不了,加工1.8mm,需要45倍径,我这边只能加工0.3mm深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深度是多少,我这边有0.04mm的钻头上偏差0.005下偏差0,可以加工塑料

就是这个

网友:
有大神来讲解一下 让我们学习学习

网友(2020-06-12):
这种孔怎样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深度是多少,我这边有0.04mm的钻头上偏差0.005下偏差0,可以加工塑料

请问在0.02mm不锈钢片上可以打0.04mm的孔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