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流量是怎么换算的啊

楼主(2020-04-28):
介质是LNG(gas),其流量Q1=14000Nm3/h,入口压力是250mbar,

请问在实际工况-140摄氏度,LNG的工况流量是多少啊?

这个怎么计算的,是直接用V1*P1/T1=V2*P2/T2 可以吗。
V1=14000,P1=100kpa(一个大气压),T1=273K(0摄氏度)
P2=25kpa,T2=172K(-140摄氏度)

我是按照以上公式计算的,数值和单位如上,但是最后计算的V2流量很大很大,明显不合理,请问有没有大佬教教我啊。

网友:
上面的计算公式是有前提条件的,那个公式是理想气体的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介质在0度是气态,到低温下是液态了,是不是不能用这个公式啦?

网友A:
你对问题的叙说和理解显然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对问题的叙说和理解显然有问题

大佬教教我,这个怎么换算成工况下的流量啊

网友:
你还是把具体工况说一下,是哪里的事

网友:
-140℃的确不是冷凝成了LNG,LNG的温度应该是-162℃,这个时候LNG的体积是天然气的1/625。所以你要确定下工况对不对。如果没问题,那说明计算没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