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丝杆剪式升降台它的铰接部分内部结构是什么样的,请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2020-04-28):
(图片)

网友:
应该用的是无忧衬套吧

网友A:
我前些年做过一个,就是一个销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些年做过一个,就是一个销轴。

好的太谢谢  ,是叉板上装无油衬套然后装一个销轴吗?中间的横梁是管件套在销轴上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太谢谢  ,是叉板上装无油衬套然后装一个销轴吗?中间的横梁是管件套在销轴上吗

没用铜套。

网友(2024-07-3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