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压零件检具问题

楼主(2020-04-28):
冲压零件内壁为基准,外圆可以做同轴度检具么

网友:
冲压零件精度比较差,外圆估计没办法做检具。

网友A:
以内孔光亮带做定位,打外圆光亮带径向跳动就可以啊。关键在于你工件料厚,冲裁断面质量如何?最好有图纸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以内孔光亮带做定位,打外圆光亮带径向跳动就可以啊。关键在于你工件料厚,冲裁断面质量如何?最好有图纸:l ...

呃,还有,要是做成落冲复合模具的话,在保证模具精度的前提下,基本不需要检测工件的同轴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呃,还有,要是做成落冲复合模具的话,在保证模具精度的前提下,基本不需要检测工件的同轴度啊?

是不是冲落复合的我不清楚,主要是这个冲压件壁厚很薄,只有1.2

楼主:
图纸如图所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纸如图所示

呃,同轴度是被测轴线和基准轴线之间的变化量,只能用于轴、孔类零件。感觉您这个图纸标注,有问题啊,被测要素的轴线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呃,同轴度是被测轴线和基准轴线之间的变化量,只能用于轴、孔类零件。感觉您这个图纸标注,有问题啊,被 ...

查了下手册,感觉这个地方应该标注圆度才对,因为料厚只有1.2mm,且您图纸上没有控制平面的垂直度公差(只有平面度),被测部分的轴线有偏差也不易测量。我觉着控制圆度应该更有意义,另外,零件公差太大,如果设计检具的话,定位部分很难做,建议三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