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圆筒的计算求助

楼主(2020-04-28):
学习了 群友的建议,我重新做了计算。有点懵懂。还请大家指教。粗略描述一下背景条件:
目的就是设计让圆筒转动,转速100r/min。 已知条件:圆筒重量M=80KG,直径0.4m,长0.4m,加速时间10s。电机+减速器输出轴再通过齿轮传动给圆筒。齿轮传动效率 η=0.9,齿轮传动比1/2.

我的计算思路如下:计算圆筒的转动惯量-----扭矩-----减速器输出端的功率。

1.  圆筒转动惯量  J=MR2(这里说明一下,方便计算,圆筒的内外径我取一致了)
                           J=80X0.22=3.2 KG•m
     角加速度  β=100 x 2π/60x10 =1.05     角速度 Ω= 2πn =2 x3.14x100/60 =10.5 rad/s

2.  扭矩    T= 转动惯量 x 角加速度 =3.2 x1.05 = 3.36  KG•m=33.6 N•m

3.   减速器输出端的扭矩  T1 =33.6 x1/2  /0.9 =18.7  N•m
     减速器输出端的功率 P =扭矩 x 角速度 =18.7 x 10.5 =197 w

4.  假设电机及减速器减速比1:10,保险系数1.3,则电机功率初步计算 197 x1.3=256W。

我们只是讨论这个计算思路,有其他设计方面不规范的问题请见谅。

网友:
是不是自己都不相信这结果,反过来验证不就知道。假设有这样的电机 0.26KW 额定转速1000  额定扭矩T=9550P/N=9550*0.26/1000=2.48NM  减速10比后也才24.8NM

网友A:
功率计算公式代入错误!

在T=9550*P/n这个公式里,n是转速,单位是r/min,而不是角速度。所以,计算结果肯定不对了。

网友(点评):
我这个是倒推求电机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计算公式代入错误!

在T=9550*P/n这个公式里,n是转速,单位是r/min,而不是角速度。所以,计算结果 ...

w=FS      /T   P=FV
V=WR    P=FWR      P(功率)=W(fr)=W(角速度)T(力矩)
网上得推到是用V=2PIRn进行代入得
公式代入应该没错。。。。不过做功是指力在速度方向上
不知道V=WR数值上是否可以等同

网友B:
计算过程没有问题,最多加上在额定转速下的克服摩擦力做功的功率

网友C:
第3项中:P=18.7x10.5,18.7是减速器输出端的扭矩,10.5是圆筒的角速度,它们怎么能一块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3项中:P=18.7x10.5,18.7是减速器输出端的扭矩,10.5是圆筒的角速度,它们怎么能一块计算?

谢谢。这个地方计算混淆了,应该是  P=18.7x(10.5x2)=392.7w。
                                                        (10.5x2)这部分是减速器输出端的角速度。

网友:
安全系数选小了,这种工况至少乘于2倍,如果是我会选1千瓦电机。

网友(点评):
那是不是这样计算思路是正确的?请指教

网友(点评):
别听他的,他还不如你,你自己起码计算了,思路也没问题

网友:
《2.  扭矩    T= 转动惯量 x 角加速度 =3.2 x1.05 = 3.36  KG•m=33.6 N•m》
这项好像有误;T=转动惯量(kgm2)*角加速度(rad/s2)--T的单位是N.m。

网友(点评):
这个是资料上看到的,就是单位转换我也是没有搞清楚?请指教!

网友D:
好像角加速度的公式不对,角加速度等于角速度除以加速时间。你那个角加速度的计算过程我没看懂。
另外我一般选型,不是奔着功率计算。是先算扭矩。计算减速电机输出扭矩。查样本。看看扭矩是否大于启动扭矩。
然后根据电机的额定转速计算减速比,比如这个100R/MIN的要求,要是你选个额定三千转的电机,那速比就要1:30,要是一千五百转的电机那就是1:15.
速比和输出扭矩两者会相互影响,因为同样的电机速比不一样输出扭矩也不一样。所以两者要凑起来,匹配。
另外同样功率的电机,可能输出扭矩会不一样,这也是不奔着功率计算的原因。例如斜齿轮的摆线的一般效率较高,扭矩大,但是蜗轮蜗杆的效率较低,扭矩会偏小。输出扭矩是厂家在试验机上测试出来的批量数据,比较可靠。

网友(点评):
计算这样的: 角速度 Ω= 2πn =2 x3.14x100/60 =10.5 rad/s 角加速度 β=100 x 2π/60x10 =1.05 对不对?

网友(点评):
角加速度不对。等于末速减初速,除以加速时间。乘以10是几个意思?

网友(点评):
乘以10是指的60x10.我表述不清,应该(60x10)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计算过程没有问题,最多加上在额定转速下的克服摩擦力做功的功率

看看大伙讨论的不少了,过程没问题,你安全系数不要太大,1.5,没有问题。因为功率决定速度,你这个转速不大,加减速不大,启动,停止需要的转矩不大,你这个0.37KW电机应该没有大问题

网友(点评):
支持楼主,合格的工程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角加速度的公式不对,角加速度等于角速度除以加速时间。你那个角加速度的计算过程我没看懂。
另外我一 ...

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