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薄尼龙垫与型材的固定方式

楼主(2020-04-28):
如题所述,本人在设计该处时没有太好的办法,希望各位社友给予帮助。
如图所示,现需将4块独立的尼龙垫(5mm厚)固定在40X25X3方管(长约400mm)上,且可拆卸。该尼龙垫承受约1t的法向力及滑块相对运动产生的滑动摩擦力。尽量不改变现有结构的情况下该如何连接固定尼龙垫?

补充内容 (2020-4-29 19:30):
尼龙外部是滑块包裹,所以连接件不可以露出尼龙垫平面

补充内容 (2020-4-29 19:34):
可不可以在矩形管中埋入块体,焊接后攻丝与尼龙把接?

补充内容 (2020-4-30 19:44):
请社友们不要盯着1T的力去看,这个我可以适当减小,主要是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进行连接!!!!切记!!切记!!!

网友:
工况是什么?

网友A:
在固定的零件上给尼龙垫设计深度1-2mm的定位槽,限制平移滑动。

楼主:
就是有一个包裹在外面的滑块受外力作用在该横梁上横向滑动,我主要就是想知道尼龙与钢管之间除了螺栓把接或是铆钉把接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办法没有?或者是可不可以在矩形管中埋入块体,焊接后攻丝与尼龙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固定的零件上给尼龙垫设计深度1-2mm的定位槽,限制平移滑动。

嗯嗯,这个想法确实想过,可以作为备选方案,但结构有限,在不改变结构的前提下是不是也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呢?

楼主:
别沉啊!社友们!在线等。。。。

网友B:
尼龙块承受1吨的重力?!
用不了多久就会脆裂开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尼龙块承受1吨的重力?!
用不了多久就会脆裂开来!

这个我也表示怀疑。重量太重。尼龙的断裂也就130MPa左右。

网友C:
4块尼龙做成整体,有考虑过吗?

网友D:
厚5的尼龙垫承受1吨的力?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厚5的尼龙垫承受1吨的力?可行吗?

这要看接触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厚5的尼龙垫承受1吨的力?可行吗?

可以用螺钉把的,尼龙的可加工性挺好的,螺纹的强度也还可以!

网友:
尼龙强度

尼龙强度

尼龙的强度可以承受1顿的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尼龙块承受1吨的重力?!
用不了多久就会脆裂开来!

不是持续的受力,只有在运动时才会受力,而且强度经过计算校核,这个还请社友不必担心,可能我没说的太明白,我主要是想请教社友们怎么将尼龙垫与矩形管相连,不要跑题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也表示怀疑。重量太重。尼龙的断裂也就130MPa左右。

不是持续的力,而且也不是集中载荷,社友们,不要跑偏啊!!!怎么连接市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4块尼龙做成整体,有考虑过吗?

由于装配的原因可以考虑分成两部分,但是不太理想!个人还是想在连接上想办法

楼主:
没错,可能大家注意力有些跑偏了。这个力不是重点。。。。

网友E:
40X25X400X3矩管,尼龙块也是400长么?

我觉得不是尼龙能否承受,而是矩管能否承受,如果矩管变形,尼龙也要挂了。

我觉的直接实心填充,然后尼龙,矩管,实心块,三者都固定在一起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40X25X400X3矩管,尼龙块也是400长么?

我觉得不是尼龙能否承受,而是矩管能否承受,如果矩管变形,尼龙 ...

挠度和强度都计算过了,安全。实心的也考虑过,实在不行只能这么干了。

网友(2020-07-28):
表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