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误删台湾机,老三菱系统!!

楼主(2020-04-28):
谁有台湾机老三菱系统的换刀程序???加急求购!!!
哪位大佬会写这个程序啊。要哭了,被开机的师傅给我删了。

网友A:
要说明白是什么机床上用的,最好要有型号的,另外,有可能的话,可以找找有相同设备的机加工厂最好

楼主:
CNC老三菱系统,台湾机,M60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说明白是什么机床上用的,最好要有型号的,另外,有可能的话,可以找找有相同设备的机加工厂最好

CNC老三菱M60

楼主:
补充,现在一换刀就乱刀库,修机师傅上门上一秒手动程序调好。再试,又是乱的。还是不行,机床里面有3个还是几个9000之类的程序。有几个忘了,现在只剩下这个9000了,开机的师傅说好像少了一个9001,另外好像还删除了一个8000。要哭了,要命哦⊙∀⊙!有哪位大佬懂的,能不能帮帮忙,会写这样的程序也好啊。跪求大佬救急!!定酬

网友:
哈哈,楼主被坑死了,这东西居然没有备份

网友:
重要东西要备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现在一换刀就乱刀库,修机师傅上门上一秒手动程序调好。再试,又是乱的。还是不行,机床里面有3个还 ...

删除9000以后的程序是需要密码的,不是谁都能删的,或者是说平常操作的时候是看不见的,你确定是因为删错程序导致的刀库换刀混乱的吗??

网友:
旋转到mdi,比如换1号刀手动输入T1M6,确认,启动。程序里自动换刀就要用后处理,全部处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