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铣刀盘吗

楼主(2020-04-28):
这是什么,怎么买不到

网友:
你这么一说还真挺像^_^

网友:
线切割做的呀,测绘下找个地方自己割不就好了

网友:
买那些刀头就好了,这种刀盘要自己制作。如果盘铣刀盘能合适,也能买到

网友A:
看着颜色,是Cr12MoV真空淬火的吧?

网友:
这是卡盘吧,液压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颜色,是Cr12MoV真空淬火的吧?

没必要,就普通碳钢线切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