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们!犀牛里的装配文件转sw,哪个格式好?

楼主(2020-04-28):
在下新入职的公司,产品是用犀牛做造型再用sw做结构。
外壳需要从犀牛那边导过来。
现在转IGES 或者 STEP   用sw能读取,但是无法识别特征。
根本没法更改顶多能做些简单的拉伸切除。
标注也困难,轮廓直线能标,倒角标不了。
大神们有啥好办法!!!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格式

网友:
没有,个人已知的3d互转,都是把是实体转成曲面形式载入的,再说不同的软件处理方式也不同,不可能转成另外一种格式还保留特征的

网友:
三维软件的中间通用格式,本质就是导入几何实体,其它的毛没有。而且犀牛文件本身也不能出工程图,因为人家天生的功能就不是干这个的。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网友:
这种数模格式不好,需要对模型进行修复。

楼主:
[url=forum.php?mod=redirect

如何修复 ?能否详细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