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求助,先导阀阀口的轴向开度应该如何确定

楼主(2020-04-28):
如果是自己设计的话,我定0.8mm可以吗

网友A:
要看是什么阀的先导阀,比如YUKEN板式电液换向阀的先导阀,就是标准的电磁换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什么阀的先导阀,比如YUKEN板式电液换向阀的先导阀,就是标准的电磁换向阀

如果主阀与先导阀都是自己设计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主阀与先导阀都是自己设计的呢

那就自己说的算了呗

网友:
在先导控制阀输出压力与主阀输出轴向位移之间,允许主阀有较大位移或阀口开度,可输出大流量而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