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门把手怎么画?

楼主(2020-04-29):
数据不知道,求大佬说说思路和方式,尽量详细一点,萌新请教

补充内容 (2020-5-3 11:50):
或者哪个大佬有空,大概画一个发我参考参考一下可以吗,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看最终目的是啥,只是要个外观的话,用曲面或者Inventor里的自由实体都能搞定。要是相似度要求很高的话,高端点儿的就上3D扫描仪,低端点的就用平行光做个简易的投影扫描,扫描Z轴全方向和一个XY的平面图。

单说工程软件操作的话,做断面草图,用放样连成曲面。如果是3Dmaxs之类的,鼠标随便抻一抻,样子差不多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扫描

头部和中部形状大小都不一样能用扫描吗?分开扫?

网友(点评):
2楼都告诉你放样了,结果硬是看不到,只看到3楼说的扫描,楼主莫非不是来解决问题的,而是来抬杠的吗

网友(点评):
哈哈哈,放羊,扫描都可以用,只是我觉得扫描方便点

网友(点评):
加上引导线也可以用扫描吧

网友(点评):
无知限制了楼主的想像力

网友:
曲面造型,先做出样条曲线,框架搭出来后,曲面就好造型了。

楼主:
说了是萌新了,怎么这么多人台杠啊,虚心请教碍着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