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7可以把图片转换成草图吗?

楼主(2020-04-29):
怎么没有第二页的箭头。

网友A:
这种就两种颜色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就两种颜色的可以。

可是这样没办法利用它建模啊

网友:
画一个不就好了,这么明显对比度的图片

网友A:
这个插件了解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插件了解一下

学习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闲也也是无聊,肉测一下究竟行不行。。手工截出来的图也就这样,包括中心线,如果要处理,就手工处理一下了。我懒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也也是无聊,肉测一下究竟行不行。。手工截出来的图也就这样,包括中心线,如果要处理,就手工处理一下 ...

学习了。

网友:
小功能,大用处!

网友:
没有这个功能吧,如何把图片上的线条抽取到画图界面?而且比例怎么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