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中,通过图层设置的线宽不能保存吗?

楼主(2020-04-29):
在AutoCAD中,设置的图层中的线宽不能保存吗?为什么新建文件后又都变成了默认值?

网友:
设置模板保存,具体怎么操作,还需百度

网友:
请另存模板,或直接改模板文件

楼主:
谢谢各位。我试试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解决了。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还是用清华天河得劲,现在单位啥都得从新设。

网友:
用这个AutoCAD Mechanica,机械版的。进入后选GB模版,全设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