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气缸两段不同的夹紧力

楼主(2020-04-29):
求助大佬:本人想设计一个气动夹具,要求第一段夹紧力较小,使被夹紧工件可以调节,第二段夹紧力较大,使工件不能移动。请问这样的功能能实现吗?回路越简单越好,最好纯气动控制。# O, p( W( Y. w  H

网友:
另加一个回路进行调压

网友:
用电动的算了

网友:
一路减压,一路正常压

网友:
双行程缸。

网友:
倍力气缸

网友:
画个简图,看看你想实现怎样的夹紧方式?

网友:
简单的接个三通,直通电磁阀两路进气,一路高一路低。

网友(2020-05-29):
启动的加一个调压阀就行了

网友:
第一段加个调压阀就可以了